[求助] 输入常量时一阶sigma-delta调试器的ENOB表达式

楼主(2025-04-17):
最近在做温度传感读出电路,模拟前端获得PTAT电压后,通过sigma-deltaADC获得数字量,PTAT电压可视作直流量,此时sigma-delta调制器的ENOB应该如何表示呢,希望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统计输出码的分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统计输出码的分布

是在固定dc输入的前提下 多次En电路读输出数据吗?然后看数据的分布,求标准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统计输出码的分布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固定dc输入的前提下 多次En电路读输出数据吗?然后看数据的分布,求标准差?
...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