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结构求助

楼主(2025-04-17):
请问这种运放是什么结构的,有什么好处

网友A:
class AB 驱动能力强 静态电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ass AB 驱动能力强 静态电流低

class AB是一种结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lass AB是一种结构吗

就是一个放大器,用了AB类输出级,可以实现到轨,网上直接搜下CLASS AB,很多资料。主要关注浮动电压源,恒定跨导,还有补偿方式等。

/ignore-error/1" width="554.133" height="322.768" style="width: 554.133px; height: 322.768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