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buck 电路中 为什么V2 COT控制能解决普通RB COT控制的输出电压直流失调的问题

楼主(2025-04-17):
在buck 电路中 为什么V2 COT控制能解决普通RB COT控制的输出电压直流失调的问题
是误差放大器在起作用 但是我不能直观的感受到他的作用

网友:
相当于一个积分器,去补偿误差了,你有DC误差,就是因为没有积分器。将翻转电压和Vref电压解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