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ROM bist测试问题

楼主(2025-04-17):
   在使用Tessent shell进行ROM bist仿真时出现mismatch,ROM的大小为64x8。
   图一为rom的初始化文件,图二为仿真波形。
   以前只用memoryarchitect工具测试过ROM,这里是否也需要同样对初始化文件进行修改?还是其他问题导致的mismatch?有大佬知道的嘛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对比一个地址,看看初始值和读出来的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一个地址,看看初始值和读出来的是否一致

读出的值和初始值是一样的,但是mbist_go信号还是会在最后拉低,不知道是不是rom模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出的值和初始值是一样的,但是mbist_go信号还是会在最后拉低,不知道是不是rom模型的问题。
...

你看看拉低的时刻是不是读错了

网友:
inert rombist电路时所用的rom content file、pattern生成时用的file、仿真的rom content file都是一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