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楼主(2025-04-17):
8通道SAR ADC的多路复用器都用什么类型的开关,都是像图片上cmos开关再接缓冲器的吗?还是用栅压自举开关。

楼主:
现在考虑的问题是,cmos开关加缓冲器没有办法提高线性度,所以我想的是只能用栅压自举开关

网友:
OPA的gate输入阻抗理论上无穷大,所以CMOS开关电阻的非线性不会影响THD的。你的电路线性度不够,多半还是OP的输入范围不足,或者是输入范围虽然够但是在范围内OP的增益和带宽不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