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40ll_rpposab_3t_ckt的电阻值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5-04-17):
1比如:rpposab_3t_ckt
W:0.4um
L:18.7um
Segments:1
R=30.747K ohms
改成:R=30.747K ohms (R不变)
          L:16um
          W如何计算?Segments如何计算?

网友:
去看rc文件的方块阻值和厚度,和w、L套入公式可算出来,手算和器件参数显示的会有误差

楼主:
非常感谢您!

网友:
w:0.34,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