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下,SAR ADC 中动态比较器的pre-amp 的DC 点有意义吗?

楼主(2025-04-17):
下极板采样的差分比较器, 给定确定值的共模Vcm得到的 DC 工作状态,让所有mos管在饱和状态,这样才能确保前置放大器的放大功能.
问题:
1. 这个Vcm 值是采样时的sampling 电压吗?
2.如果输入信号时变化的sine 波,也就是动态的输入值,那么DC 饱和的mos 管会被压倒线性区,这会影响Pre-amp的放大功能吗? 是否影响adc的snr enob性能?

网友:
1. 应该是你的reference电压,因为last step input Vcm会逼近到reference电压。
2. 如果输入偏离Vcm很大,线性区会影响Pre-amp的放大功能,但往往此时不需要pre-amp有太大增益,因为input有足够的Vid,只有当Pre-amp两端压差很小时,gain才很重要。一般要保证pre-amp两端压差在LSB/N (N from 2 ~ 10, depends on your design margin, smaller the better)时仍有足够增益,pre-amp output要足够克服latch-stage的 offset 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