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报错求助

楼主(2025-04-17):
求助帖。我上周调完带隙之后保存退出。今天在参数不动的情况下发现ppm发生了很大变化,节点电流电压基本都不一样了。排除问题的过程中发现电阻会报这个警告

用的smic18的rpposab,部分参数如下

模型文件里面的范围如下

电阻长宽设置明明在范围里,没弄清楚这个警告的来源。。。。以及仿真突然不一样的问题所在。。。。。。

网友A:
这个警告意思是你的电阻方块数要大于5,方块数=L/W,但这个要求是为了降低工艺误差,你的问题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警告意思是你的电阻方块数要大于5,方块数=L/W,但这个要求是为了降低工艺误差,你的问题不是这个原因 ...

嗷嗷,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