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drv怎么批量导出gds

楼主(2025-04-17):
求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tcl用在Calibredrv里,
批量导一下gds?全部导在一个路径里也可以

网友A:
你说的是批量导出gds吧?这个需要用到virtuoso的strmout命令,可以参考一下论坛里面的这个链接https://bbs.eetop.cn/thread-97593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批量导出gds吧?这个需要用到virtuoso的strmout命令,可以参考一下论坛里面的这个链接https://bbs. ...

用calibredrv导,不是virtuoso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calibredrv导,不是virtuoso

你用calibredrv批量导出gds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可以写个Shell脚本调用virtuoso的strmout命令批量导出gd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