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求助:选项界面文字有重影

楼主(2025-04-17):
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重启也没有用

网友A:
可能是字体太大的原因,试一下字体调小点

网友:
重启试试

网友:
显示器接口没插紧,重新拔下来再插一下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option-display-font调整试一下呢?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是NTA-tmp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字体太大的原因,试一下字体调小点

是的 这样就解决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