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在SS工艺角下发生震荡

楼主(2025-04-18):
各位大佬好,我是一个研一学生,最近在绘制PLL版图的时候遇到了SS工艺角下震荡的问题。简单说一下我的结构,输入输出频率都是10MHz,不采用分频器,差分电荷泵下充放电电流40uA,二阶低通滤波电阻电容分别为2.4k、266p、17.7p,VCO采用128级电流饥饿型反相器链(组里刚需、不能减小级数,因为要从每一级引出信号作为输出信号的延时版本),因此后面还接了六十四选一数据选择器。在前仿的时候一切正常,在画版图时我采用的是8级反相器与buffer、四选一数据选择器为一组,共16组这样来绘制,当我导入16个小模块提取的寄生参数后仿时,就出现了SS工艺角下反相器链控制电压震荡的问题,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
在SS工艺角下,Vcont会比正常情况下大,而这时候Kvco是不如较小Vcont时大的,我猜测可能和这里有关。请问要如何增大较大Vcont下的Kvco呢?

网友A:
整复杂了,产生多项位可以考虑PI模块;PLL频率振荡有可能是带宽不够,R2太大,CP电流过大,VCO控制电压过高过低等等。。。

网友:
没听说过要多相位的产生方法是用128级反相器级联硬来,而且看你不需要倍频,做成DLL不是更好吗

网友:
多相位产生128级,你这线性度肯定不好,每个相位肯定不是均分的,而且这么多有源器件,你噪声肯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复杂了,产生多项位可以考虑PI模块;PLL频率振荡有可能是带宽不够,R2太大,CP电流过大,VCO控制电压过高 ...

谢谢,请问PI模块是啥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