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类型求助

楼主(2025-04-18):
请问各位大佬,TSMC65一般用哪种正温度系数电阻,方块值要大一点

网友A:
有这时间来问问题,自己拿出来仿真一下不就出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时间来问问题,自己拿出来仿真一下不就出来了么

工艺库里有30多种电阻,有些电阻可能需要特殊工艺制作,可能成本比较高,用不了。

我就想了解一下一般常用的正温度系数电阻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时间来问问题,自己拿出来仿真一下不就出来了么

我看下来这个不加silicide的npoly电阻是正温度系数,方块电阻也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