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180BCDE工艺下boost变换器采样电阻取值和实现

楼主(2025-04-18):
想要实现对最高500mA电流采样进行采样,该如何选择采样电阻Rsense阻值?

在SMIC180BCDE工艺中又该怎么实现这种采样电阻呢?是否直接用顶层金属蛇形走线抽后仿抽出想要的阻值?
楼主才开始接触DCDC,希望能有前辈解惑

网友:
一般用Power FET+Sense FET采样电流吧
串联一个电阻在power路径损耗也太大了, 效率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