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工艺中能用二极管或齐纳二极管替换二极管连接的三极管么?

楼主(2025-04-18):
如图,能用二极管或齐纳二极管替换二极管连接的三极管么?

网友:
结合具体工艺说明文档,查看器件剖面,确认器件隔离没有问题,没有寄生就可以替换。齐纳二极管一般反偏使用,可能有额外的mask,不建议使用。

网友:
关键是电流方向。不能引起寄生三极管导通。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二极管替换,但是齐纳不一定,有些工艺齐纳是不允许正向偏执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