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GHz VCO设计问题

楼主(2025-04-18):
如果要设计一款用于5G移动通信的VCO,那么在这么高频的情况下是推荐直接做到28GHz还是做到10Ghz左右然后倍频上去呢?如果用F类VCO的三次谐波增强技术,库里没有变压器的模型,那么园原理图级别要怎么设计呢?有没有人可以教教VCO设计啊啊啊啊啊,救救孩子,完全无法下手

网友:
F类的变压器你应该是要用电磁仿真软件设计一个变压器出来的,原理图你用ind和mind(k)自己调一个变压器不知道能不能仿真,你可以尝试一下,28GHz直接振的是可以的,单纯从相噪来看的话应该和倍频的方式差的不多

网友:
eetop以前打过广告,有个广州公司的软件按参数直接给你把电感gds整出来了

网友A:
5G毫米波吗?现在做是不是有点晚了。你们系统方案是直接变频?就算是直接变频也不建议做28G的VCO,一个是pulling,一个是直接做28G的相噪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5G毫米波吗?现在做是不是有点晚了。你们系统方案是直接变频?就算是直接变频也不建议做28G的VCO,一个是pu ...

那是推荐做10GHz的然后三倍频上去吗

网友:
看工艺,5G mmw一般都用14或28nm节点吧,10GHz附近的VCO相噪应该是相对比较好的

网友(2025-05-22):
10G→30G,一直以来的F3的提取就是这样做的,这样varactor等等的Q值都会好,从zhirui zong开始bogdan他们组就一直在做这种提取的VCO,在PLL里可以去掉分频器的功耗。主要就在于变压器的设计,你先用理想的加port频率大概差不多,你就得想layout的XFMR怎么实现了,然后还是继续用sp看,这样去迭代。前仿只是验证功能正确,但数据基本没有什么意义。具体还得看你多大的电感多强的k,layout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