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图像3x3矩阵的图像处理问题

楼主(2025-04-18):
      对于得到图像的3x3矩阵之后进行的各种滤波操作,有一点小疑惑:
蓝色框代表我的3x3矩阵,绿色框代表整张图片像素扫描的当前像素点,假设我当前像素点到了第二行的第三个像素点;

      按照网上大部分资料以及自己的理解,此时做完某些图像处理后不是应该把结果放置在第二行的第二个像素点位置吗?也就是当前矩阵的核心;以中值滤波为例,假设当前矩阵的中值就是12,然后放在矩阵的核心:

      但是网上搜出来的代码逻辑就是,当前有一个像素点输入了就把矩阵的运算结果输出,感觉就像是把当前矩阵的处理结果放在了当前像素点输入的位置,也就是把结果放在了矩阵的右下角:

      请问这样对图像处理有影响吗?还是说在FPGA中就是如此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感觉对不对,你得测试看看。
一般做滤波不会对像素做偏移这样的操作。

网友:
由于看不到你所说的代码逻辑,所以也没什么解释方法。如果说都放在右下角,那么也不过是坐标平移了+2,+2。如果最终输出也同样按有偏移来取,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区别吧。

网友:
一般将原图像四周阔扩充,然后用3X3扫描的点和得到的数值位置对齐吧

网友:
你理解的思路应该是对的,可能你对这段代码还没太理解;3x3的滤波需要缓存前面2行,输出的时序自然是跟着当前行的时序走,但其实映射的还是你理解上的中心位置;为了保证输入和滤波后的输出图像size相同,一般会对原图像进行补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