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KG生成license提示找不到文件for packages

楼主(2025-04-18):
根据网上所述用MentorKG -h hostid -all -maxlen -1 -o license.dat生成license,报了下图的错,是什么原因,求大神帮助。

网友:
嗯,我知道为啥

网友A:
这样就行了 MentorKG.exe -h hostid -patch

网友:
krman33 posted on 2025-4-18 16:15
Well, I know why

Thanks for letting us know, very helpful

网友:
为什么不试试SiemensEDALicensePatcher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行了 MentorKG.exe -h hostid -patch

对QuestaSim 2015.1无效。

网友:
都patch了

使用MentorKG.exe -h hostid -patch这个命令,patch,同时生成lic,没用。
需要特别的操作吗?

楼主:
看到release note了,应该是要先安装程序才行: Some notes:        1- The programs must be installed before you use this KeyGen!          You may still run the KeyGens  though, but you must provide the          required  package  and dll,  either  in the  current  folder or          specifying their locations with the -dll and/or -pkg options if          they are in different folders.        2- When installing a Siemens/Mentor product, do it skipping           licensing.        3- The default FlexLM license file is C:\FlexLM\LICENSE.DAT          This is  hardcoded, so  any program  that cannot  find its  own          license, will try this one, just in case...          FlexLM is installed automatically.        4- Siemens mantains its own license, so do not clutter the default          one. If you have one already installed, the keygen will  update          it automatically with all the missing features it may found.        5- On any doubt, regarding the KeyGens, run them with the -? option          and they will display a help (usage) page.        6- As the KeyGens require access to the registry, they  will  only          run with administrator privileges on UGA enabled OS.        7- If the keygens cannot have access rigths on the License file          you may use the license utility to replace the installed one.        8- Some suites may  be marked as  Not available, but  you may note          that they are checked out  by the PCLS_OK utility. This  is due          that a program will try to checkout ONLY the suites related  to          it! The "unaviable" may be  free to checkout by other  program.          E.g. sysdesign_c  is NOT  available for  Pads Layout  but is to          Pads Log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