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DA所需OS版本的讨论

楼主(2025-04-18):
闲来无事讨论一下,现在如果添置新服务器或者重装系统的话,大家优先哪个版本的系统?

以RHEL为例,6.9已经越来越跟不上步伐了,新版本的spectre之类的都不支持6.9了,肯定不会装了。
7.9一直在用,传统工艺下一直用的还顺利,大的跨国半导体公司也不少采用这个版本。
8.10是8的仅存一个还在支持的版本,试用了一段时间,没发现大问题,当然用的EDA工具不是很全面。
9和10...还没试。

网友:
eda公司都会明确哪些版本支持哪些系统。按照可能用到的版本安装就好了?

网友A:
From version 2024 and 2025, the Synopsys' and Siemens' tools only support RHEL >= 8. So, I recommend that you should install RHEL8 or RHEL 9 OS system.

网友:
引用 网友A:
From version 2024 and 2025, the Synopsys' and Siemens' tools only support RHEL >= 8. So, I recommend ...

Some tools from the 2023 version don't support version 9, unless you compile libc.so.6 yourself (which I failed to do).
After switching to version 8, everything went smoothly.

网友:
C的兼容性还是可以的,S说支持7系统, 2023的有一些软件需要更高一点glib。

网友:
可以看下synopsys和cadence公司官网对于操作系统平台支持的说明
https://www.synopsys.com/support ... upport-changes.html(synopsys以后新版本的eda工具起步就是RHEL8.4版本了)
https://www.cadence.com/en_US/ho ... ap-2023x-2026x.html(cadence2024年以后发行的版本也是8.4起步了)

网友B:
有时候挺无语的,在win下基本不存在问题的兼容性,到了linux下这么麻烦,记得rh7.3->rh9折腾过一次,rhel 4->rhel 5折腾过一次,rhel8换9又换出一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挺无语的,在win下基本不存在问题的兼容性,到了linux下这么麻烦,记得rh7.3->rh9折腾过一次,rhel 4 ...

是的,
有时候用了新的OS,结果一些经典老一点的EDA版本就不能用了。
EDA这东西也不是越新越好。

网友:
适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