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蒙特卡洛仿真中直接查看cpk指数

楼主(2025-04-18):
有大佬会在mc仿真中查看cpk指数吗,,可以通过cadence直接打出来吗,还是需要自己计算呢

网友A:
在adexl或者maetro中跑monte carlo, 在output中设好 上下限, cpk会自动打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dexl或者maetro中跑monte carlo, 在output中设好 上下限, cpk会自动打出来

哇!感谢大佬回复,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