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模型提取问题

楼主(2025-04-18):
现在我这边要仿真一个有关双栅TFT的器件,但我们实验室没有相关的spice模型或verilog-A代码,我看到有人可以用华大的仿真器来提取实际的器件的转移和IV特性曲线,并通过算法拟合出一个仿真模型出来,但看底层是华大他们家的spice文件,似乎不能转到其他如virtuoso里用;好像silvaco的utmost也可以提取模型然后进行电路仿真,但具体不太懂如何做(有关silvaco电路仿真的资料太少了)。
我自己试着通过华大提取出来的模型,利用里面的参数改过一个hspice文件,但最后发现我的virtuoso没有hspice仿真器。能否通过修改已有的mos的Pspice模型里的参数(改为从华大提取出来的相关参数),从而实现相应的双栅TFT建模?
我自己对华大的仿真器不熟,所以想把相应的spice模型改到virtuoso里去,并用spectre仿真。
现在想问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或经验?

网友A:
既然你已經有華大堤取出來的模型,就直接用華大的仿真器即可。
ALPS本來就支援HSPICE與SPECTRE語法, 另外也支援PSPICE語法。
如果你的器件模型有各種格式,用華大平台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我之前有使用TI提供的PSPICE Model,ALPS是可以支援的,但Spectre跑不出結果

网友:
可以交流下,我也在研究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已經有華大堤取出來的模型,就直接用華大的仿真器即可。
ALPS本來就支援HSPICE與SPECTRE語法, 另外也 ...

话说用华大的仿真器弄双栅TFT的话是不是只能用mos的level去拟合?因为我有看到别人似乎只用三端的TFT,而且我还看到似乎只有非晶,多晶,和IGZO,而我的TFT有源层材料也是金属氧化物,但不是IGZO,我不知道这样拟合出来的器件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