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dence自动布局布线方法(part2)适用于课程设计

楼主(2025-04-18):
记得要用layout EXL,不能用layout XL(里面没有auto place)
先根据需求调节PRBoundary
打开placement planning
一般65nm下设为30
按照自己需求设置电源名字及宽度等
勾上tap cells,点击insert放置电源轨
得到电源轨如图

开始自动布局,选择auto place
自动布局成功
加入填充单元
填充完成
开始自动布线
看版图复杂程度,简单的几分钟就可以,复杂的就要等较长时间,几个小时都是有可能的
最后再annotation browser查看还有哪些线没连接连上即可,然后再打上pin就完成了

网友A:
这个是模拟自动布线器,但是举的例子又是数字的单元例子,实际和这个不太一样吧,数字的用innovus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模拟自动布线器,但是举的例子又是数字的单元例子,实际和这个不太一样吧,数字的用innovus就好了 ...

做的数字电路,师兄是这么教的

网友:
布局做好后,运行自动布线(点击all)后显示布线结束,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布线(布线长度:0)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网友B:
这个还不够完善,必要条件是标准单元要有PIN,有的工艺只有label,调进来没有飞线用不了,就要手动给stdcell添加,模块中如果有大规模数字,只有少量模拟的,可以把模拟的拿出去,连接的线改成pin,做成纯数字的电路,再用这个来布局布线,理论上手动两三天的活可以一天完成。

网友C(2025-06-18):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不够完善,必要条件是标准单元要有PIN,有的工艺只有label,调进来没有飞线用不了,就要手动给stdcel ...

请问一下,我现在标准单元库的版图就是只有label,没有pin,请问这样该怎么办,用到的逻辑门很多,一个一个加pin的话感觉很麻烦,有没有快捷一点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我现在标准单元库的版图就是只有label,没有pin,请问这样该怎么办,用到的逻辑门很多,一个一 ...

搞定了

tools里面有个creat pins from l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我现在标准单元库的版图就是只有label,没有pin,请问这样该怎么办,用到的逻辑门很多,一个一 ...

写个脚本,自动在lable处添加M1层的pin,网上应该有,可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