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家VIP使用报错

楼主(2025-04-18):
用Sj家软件coretools配置IP,在仿真时报了下面图中的错误,根据论坛里在license里加了AMBA-APB的特征,但还是报同样的错误,另一中解决方法说是要把svt_sequence_item_base.svp这个文件decrypted成明文,在加注释啥的,这种方法,我不知道该怎么decrypted。请各位提供一下解决办法,谢谢。

Test Failed Due to :  UVM_ERROR /home/ICer/Synopsys/ucie/vip/svt/common/W-2024.09/sverilog/src/vcs/svt_sequence_item_base.svp(1735) @ 0.000ns: reporter [LICENSING] Encountered SLI error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est Failed Due to :  UVM_FATAL /home/ICer/Synopsys/ucie/vip/svt/common/W-2024.09/sverilog/src/vcs/svt_sequence_item_base.svp(1735) @ 0.000ns: reporter [LICENSING] License checkout failure. Authorization not granted for suite 'AMBA-APB

楼主:
请问,这句代码加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句代码加在哪?

搜索,这个变量都改成=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这个变量都改成=0

请问一下,如何将这个.svp文件,解码成原文啊,论坛里我找不到相关的消息,可以有偿解决,q3358628308

网友:
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如何将这个.svp文件,解码成原文啊,论坛里我找不到相关的消息,可以有偿解决,q3358628308 ...

论坛里能找到俄国大神的ipdecrypt 用命令 decrypt -ieee 文件名  解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如何将这个.svp文件,解码成原文啊,论坛里我找不到相关的消息,可以有偿解决,q3358628308 ...

please check private message

网友(2025-08-21):
朋友,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5-10-09):
大佬,想问一下是整体的common 文件都加这一句,还是某个特定的文件加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