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SPI 实现 问题求助

楼主(2025-04-19):
大佬帮我看一下啊这段代码用vivado配置后,烧录后,用示波器为啥只能测出sclk没有sdo信号,急急急!!!!!!

module spi_24(clk_in1_p,resetb,clk_in1_n,rst,clk_in2_p,clk_in2_n,data_in,sdo,sclk,clkout,sel,load);

// Input  ports
input  clk_in1_p;
input  clk_in1_n;
input  clk_in2_p;
input  clk_in2_n;
input rst;
input resetb;
//input  rst;
//output  ports
output clkout;
wire   clkout;
output sclk;
wire   dat_out;
output sdo;
output sel;
output load;
reg    sdo;
//assign sdo[23]=sclk;
output data_in;
wire   data_in;
wire clk;
//  Internal parameter
reg[9:0] sclk_cnt;
reg[9:0] dclk_cnt;

reg[5:0] stopcount;
reg[5:0] stopcount2;
reg[255:0] datak;
reg stop;
//wire stop;

reg      dclk;
wire           sclk;
wire     rst_dclk;
wire           dlk2;
reg sel;
reg load;
//????
//reg [31:0] counter;

//assign resetb =rst;//动复位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 begin          // ?????
        sclk_cnt <= 9'b0;
    end else if (~resetb) begin // ???
        sclk_cnt <= 9'b0;
    end else begin
        sclk_cnt <= sclk_cnt + 1;
    end
end

assign sclk = sclk_cnt[8];////////9??5

// ????????????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resetb) begin
        dclk_cnt <= 7'b0;       // ???7????dclk_cnt[6]
        dclk <= 1'b0;
    end else begin
        // ?????
        if (dclk_cnt == 7'd63) begin // 64??????????
            dclk_cnt <= 7'b0;
            dclk <= ~dclk;    // ?????????dclk
        end else begin
            dclk_cnt <= dclk_cnt + 1;
        end
    end
end

assign rst_dclk = (sclk ^ dclk);

//????
always @ (posedge dclk or negedge resetb)//
begin
  if (resetb==0)
          begin
          stop<=0;
          stopcount <= 5'b0;

          end
  else

if (stopcount==24)
begin
stopcount <= 5'b0;
stop<=1;

end

else       begin
            stopcount <= stopcount+1;
                                end

end

//                ???sel load????
always @ (posedge dclk or negedge resetb)
begin
  if (resetb==0)
        begin
          stopcount2 <= 5'b0;
          end
  else
        if (stopcount2==26)
                begin
                stopcount2 <= 5'b0;
                end
  else
        begin
        stopcount2 <= stopcount2+1;
        end
end

assign dclk2=dclk&~stop;

//????&??
always@(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esetb)
begin
    if(!resetb)
            begin
                      sdo <= 0;
                datak<=256'h923456789ABCDEF123456789ABCDEFF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9ABD;
            end
       else
            begin
                datak<=datak<<1;
                sdo <= datak[255];
                        //sdo <= 1;
            end
end

assign clkout=dclk2;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b)//
begin

if (resetb==0)
                  begin
              sel=0;

                  end
          else

         if ((stopcount2==25))
         begin

         sel=1;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b)//
begin

if (resetb==0)
                  begin
       load=0;

                  end
          else

         if ((stopcount2==26))
         begin

         load=1;

         end

end
clk_wiz_0 instance_name
   (
    // Clock out ports
    .clk_out1(clk),     // output clk_out1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reset(~rst),
    // input reset
    .locked(locked),       // output locked
   // Clock in ports
  .clk_in1_p(clk_in1_p),    // input clk_in1_p
    .clk_in1_n(clk_in1_n));

clk_wiz_1 clk_wiz_inst
   (
    // Clock out ports
    .clk_out1(),     // output clk_out1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reset(resetb), // input reset
    .locked(locked2),       // output locked
   // Clock in ports
    .clk_in1_p(clk_in2_p),    // input clk_in1_p
    .clk_in1_n(clk_in2_n));

ila_0 your_instance_name (
        .clk(clk), // input wire clk

        .probe0(sdo),
        .probe1(sclk),
        .probe2(resetb)  // input wire [255:0] probe0
);

endmodule

网友:
datak 数据较短,示波器的trigger是否设置正确?是否能抓到最开始的sdo信号?
datak 可以用循环移位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额外地,可以外部触发 resetb复位 再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