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输出阻抗要求40欧-140欧的原理和根据

楼主(2025-04-19):
大佬们,LVDS的IEEE 1596.3-1996标准中,输出阻抗问题
规定内部电流为I,那么Voalo=1.0V+I*Ra,Voahi=1.4V+ I*Ra,因此,Ro,a=Voahi-Voalo=400mV,是无法满足178mV-295mV要求的吧。

输出阻抗

输出阻抗

楼主:
顶顶顶,请各位大佬救救

楼主:
上传一下标准文件,表中3-1输出阻抗前提是不是有电压限制呢?电源电压2.5V?还是±1V呢

楼主:
文件如下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根据信号反射要求做的,实际很难做到,你仿真一下就知道了,我看别人做的IP也没有满足这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根据信号反射要求做的,实际很难做到,你仿真一下就知道了,我看别人做的IP也没有满足这个要求
...

我仿真发现,基本都是在400mV左一点,差不了很多,电源电压如果是低压的话,这个值会小于400mV多一些,像这种测试办法,怎么能仿出要求的范围呢。甲方根据这个标准给我们制定的指标。

网友B:
这个是对LVDS的输出阻抗进行限制,你说的“Voalo=1.0V+I*Ra,Voahi=1.4V+ I*Ra,因此,Ro,a=Voahi-Voalo=400mV”不对,前两个公式里的I是不同的。LVDS有不同的结构,如果是恒定电流的,那输出阻抗就是高阻,不符合这个spec,你就要换一种LVDS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对LVDS的输出阻抗进行限制,你说的“Voalo=1.0V+I*Ra,Voahi=1.4V+ I*Ra,因此,Ro,a=Voahi-Voalo=40 ...

大佬,能否给个关键词,我现在的结构就是恒定电流模的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否给个关键词,我现在的结构就是恒定电流模的结构。

我不是大佬,之前做过一款TIA-EIA-644-A-2001标准的LVDS。后来公司也把你的spec给我看,评估了一下现有的LVDS满不满足。这个阻抗就是一个问题。关键词,我给不出。不知道业内结构都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大佬,之前做过一款TIA-EIA-644-A-2001标准的LVDS。后来公司也把你的spec给我看,评估了一下现有的 ...

那这个阻抗是个问题,后续是怎么解决的呢?换了结构满足了还是一直就没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阻抗是个问题,后续是怎么解决的呢?换了结构满足了还是一直就没管呢?
...

后来就没有做这个LVDS,因为买其他IP送了一个LVDS,这种PHY不值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仿真发现,基本都是在400mV左一点,差不了很多,电源电压如果是低压的话,这个值会小于400mV多一些,像 ...

一般是把实际负载带上,跑一下信号完整性,看看是不是符合要求,另外,最好做出多档幅度可调;话说真正要把输出阻抗固定在100欧姆也挺难的,功耗得加倍

网友(2025-09-11):
请问LVDS设计时候怎么考虑片内与传输线的阻抗匹配呢

网友(2025-11-03):
小哥,这个输出阻抗问题后来解决了吗,,,电流模的lvds输出阻抗就是高阻啊,怎么保证40-140呢

网友:
对于电流模的LVDS driver , 我也有这个疑问。

1. 对于差模信号, 由于是电流模的driver , 输出阻抗一定是高阻的, 这个在LVDS 里面实际通信是否有影响? 我看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是不是driver 的阻抗很高也没啥? 这里我的一个猜测是, LVDS 信号,在RX 端一定是有短接电阻的(没有端接电阻肯定是不行的), 这里是不是默认大部分能量已经不会从RX 放射回来了? 由于LVDS 在Gbps 左右, 速率也不算很高,是不是TX 近端的反射也无所谓了?

2. 对于共模信号, 如果采用电流模的driver ,由于有共模反馈电路的存在,共模的阻抗,在低频的时候是可以做的比较低的。 但是协议好像也没有规定,共模阻抗要多低, 要覆盖多少频率范围。 这个各位是怎么看的?

欢迎 讨论交流!

网友:
不管是电流型的还是电压型或者混合型的,阻抗都是一样的要求,电流是高阻,但是tx端要么芯片上要么pcb上会接电阻的。阻抗最好是各处都相同减少反射。

网友:
看你给的这个标准里面给的差分短路电流ISOD达到了12mA,比常规的大一倍以上,建议你做一个恒定电流模结构,内置100Ω电阻就解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