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开关电容tran+stb仿真,AC仿真没有图呢?

楼主(2025-04-19):
如图所示,开关电容的tran+stb仿真没有图像,tran里面设置勒很多,但还是没有波形

网友:
如果有开关电容就需要用到pss仿真和pac仿真
这个我之前也遇到过了, 如果你不是那种类似于斩波的开关电容电路而是分phase工作或者不工作的电路的话, 提取pss低频分量的各net电压然后另外新建仿真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