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工艺里PNP晶体管怎么隔离啊?

楼主(2025-04-19):
如果加isoring(shpdpwnbl_od2_t)会报错NBL.R.2,不让PNP的BJT放在NBL里。

网友:
pnp 放在NBL里就破坏了管子自己的结构。是不可以的。想隔离只能在四周包一圈PNP的guardring。

网友:
一般直接放在sub上面吧

网友:
目前在用的工艺用来隔离的叫DNW层,用一整个DNW层完全框住某些器件我们叫全隔离,那么相应的半隔离就是用DNW环来隔,从剖面图上看全隔离器件的底部是DNW,半隔离器件的底部还是psub,从四周和其他器件隔离开

网友A:
我们是再加一圈pnp guar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再加一圈pnp guarding

PNP的guardring是指?tsmc工艺只给了ISOring和PWELL和nwellguardingr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PNP的guardring是指?tsmc工艺只给了ISOring和PWELL和nwellguardingring

不清楚tsmc,smic是para_xV_isoring,三端为pepi nbl psub。看看你的isorin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tsmc,smic是para_xV_isoring,三端为pepi nbl psub。看看你的isoring吧

这一看就是SMIC BCDA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