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的Level-Shift咨询

楼主(2025-04-19):
(图片)

网友:
看着是LS应该没问题,不过是不是相位反了?你可以仿一下结果

网友A:
得注意管子的vgs耐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注意管子的vgs耐压问题

看起来输出0-20V?,那VGS不就是20V高压了么?

网友A:
耐压有这么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有这么大就行

这个是反向的电路,VGS是高压?当前工艺VGS都是5V,是不是当前的工艺不满足此电路要求

网友:
vgs都是5V的话,肯定不能用这种电路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