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位宽的乘法和除法

楼主(2025-04-19):
如果要算256位的乘法和除法,还有求余
网上有booth乘法器,srt触发器等等,但是

是不是直接a*b ,a/b,a*b%p,是最好的??

网友:
这么大位宽的乘法、除法、求余运算直接写,综合工具可能会跑死

网友A:
肯定是最糟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最糟糕的

对于小位宽,楼主所说是不是最佳的,DC直接调用dw单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小位宽,楼主所说是不是最佳的,DC直接调用dw单元

小位宽,简单直接计算,是OK的

网友:
除法这么写应该是纯组合逻辑做,那时序有难度吧

网友:
大位宽主要是影响时序,如果时序ok,也没事吧

网友:
不是,小规模的算法扩展,才是大规模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