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复旦二级运放的偏置电路版图问题

楼主(2025-04-20):
文件里说的:偏置电路由 M8~M13 构成,其中包括两个故意失配的晶体管 M12 和 M13,电阻 RB串联在 M12 的源极,它决定着偏置电流和 gm12,所以一般为片外电阻以保证其精确稳定。那是不是就是说要用理想库的电阻呢?可是这样的话应该就没办法画这个偏置电路的版图了吧!如果用工艺库的电阻的话受pvt的影响应该蛮大的,也影响我的指标有些不达标。所以现在想请教一下该怎么办!!

网友A:
做电路就是要考虑PVT的,你这个运放就是得cover PV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电路就是要考虑PVT的,你这个运放就是得cover PVT

谢谢!请问是必须用工艺库的电阻替代了吗,这个电阻受pvt波动有点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必须用工艺库的电阻替代了吗,这个电阻受pvt波动有点大

是的,这么点儿运放不可能还拉个pad出来用别的电阻。工艺库里的电阻也有很多种类型,你可以尽量选点温度偏差小的,至于ss ff工艺角,还是要cover到,可以做个trimming,这也是实际用用中很常见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么点儿运放不可能还拉个pad出来用别的电阻。工艺库里的电阻也有很多种类型,你可以尽量选点温度 ...

请问可以具体请教一下这个trimmming怎么弄嘛?感谢!麻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么点儿运放不可能还拉个pad出来用别的电阻。工艺库里的电阻也有很多种类型,你可以尽量选点温度 ...

请问这个运放是要多花点时间调,还是直接做trimming比较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具体请教一下这个trimmming怎么弄嘛?感谢!麻烦你了

首先,你可以选用温度系数好的电阻把T的变化先稳下来,其次,针对corner的变化你做一些开关option,比如ss corner流片出来电阻大了,你要能减去大的部分,ff小了,就补上,仿个PVT看看变化多少,一般是修个+-30%,用个几bit的efuse或者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运放是要多花点时间调,还是直接做trimming比较好呀?

这个运放其实不是很难,直接调也能调出来,直接调肯定更利于你学习成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运放其实不是很难,直接调也能调出来,直接调肯定更利于你学习成长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