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运放栅源电压击穿问题

楼主(2025-04-20):
各位大佬,我最近在搭一个高压运放,工艺库用的是东部高科,然后仿阶跃信号的时候,用check检查输入管的栅源电压,发现会超过5v(大于工艺库中标注的耐压值),但只会持续最高100ns,请问这有没有影响呀

网友A:
一般标称5V,实际极限耐压值值会高于5V,可以查看工艺说明文档。瞬时高于5V,超出器件可靠工作条件,短期内芯片可能没有问题,但可靠性会受影响。一般栅压击穿(非热击穿)会注入电荷到栅氧化层,随着栅氧化层中电荷的积累,阈值电压会受影响。

网友B:
5V  器件,看栅氧,
一般能耐压8~9V(短时间不被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标称5V,实际极限耐压值值会高于5V,可以查看工艺说明文档。瞬时高于5V,超出器件可靠工作条件,短期内 ...

感谢大佬回复,但是高压轨对轨输入很容易超过5v,因为我用的工艺没有齐纳二极管可以限制保护,您知道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可以保护一下器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  器件,看栅氧,
一般能耐压8~9V(短时间不被击穿)

感谢大佬回复,这是不是会影响寿命呀,但是高压轨对轨感觉输入管不用齐纳二极管很容易超过5v,但我用的工艺没有齐纳二极管,您知道有哪些其它的方法可以保护输入管吗

楼主:
OK现在自问自答一下,目前前仿真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利用普通二极管的正向导通性能进行钳位,在输入管的栅源两端加入普通二极管,二极管采用首位相连,二极管的个数和直流工作点的VGS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