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关于flash ADC的问题

楼主(2025-04-20):
设计了一个比较器,如图所示,单独测试时可以正常工作。

后将其带入5bit Flash ADC中测试,
VIN=0;VIP给的一个斜坡限号:-3.3V~3.3V
VREFP=3.3,VREFN=0
蓝色的是理想的DAC输出结果,红色的是实际电路输出结果。
请问这种问题一般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输出跟不上输入,ADC反应慢了,估计是比较器的带宽不够,加大比较器带宽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跟不上输入,ADC反应慢了,估计是比较器的带宽不够,加大比较器带宽看看 ...

30多u都跟不上吗,除非电路有明显问题,否则感觉也不太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多u都跟不上吗,除非电路有明显问题,否则感觉也不太像

你把比较器的偏执电流增大50%仿真看看,还有你的输出为啥会有负电压? 你把比较器的仿真波形贴出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比较器的偏执电流增大50%仿真看看,还有你的输出为啥会有负电压? 你把比较器的仿真波形贴出来看看
...

Hi 我不是贴主 感觉问题也在这吧 看图片>0的电压都是准确跟随的。我个人觉得正常的比较器,不至于30u建立不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i 我不是贴主 感觉问题也在这吧 看图片>0的电压都是准确跟随的。我个人觉得正常的比较器,不至于30u建立 ...

比较器设计有考虑负电压吗?我感觉应该是某个模块支持不了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设计有考虑负电压吗?我感觉应该是某个模块支持不了负电压

图1这个结构感觉显然支持不了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设计有考虑负电压吗?我感觉应该是某个模块支持不了负电压

不好意思,昨天是我搞错了应该只看0-3.3V的范围就可以,但是为什么和理想模型输出有一个偏移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 我不是贴主 感觉问题也在这吧 看图片>0的电压都是准确跟随的。我个人觉得正常的比较器,不至于30u建立 ...

您好,我昨天又查了一些设计文档,修改了一下比较器,这是现在的比较器结构,
比较器的输出如下,和理想比较器的对比,红色的是实际的比较器输出,黄橙色是理想比较器输出
带入到贴中所示的5bit flash ADC中,DAC的输出波形如下:绿色的理想的模型输出,红色的是实际电路输出

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会产生偏移量?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个偏移量大概在1us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昨天又查了一些设计文档,修改了一下比较器,这是现在的比较器结构,
比较器的输出如下,和理想 ...

这个不太清楚是什么问题,直接做FFT看信噪比,如果是增益误差就可以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是什么问题,直接做FFT看信噪比,如果是增益误差就可以不用管
...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是什么问题,直接做FFT看信噪比,如果是增益误差就可以不用管
...

您好,我昨天带入调制器中放=仿真,但是信噪比结果并不理想,除了flash ADC其他的都是理想器件,可以请教一下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昨天带入调制器中放=仿真,但是信噪比结果并不理想,除了flash ADC其他的都是理想器件,可以请教 ...

昨天好像说得不太严谨,增益误差对信噪比是有影响,但可以矫正,一般会在后面的数字处理中矫正,或者在ADC中矫正,但我们一般不在模拟电路中处理,因为在数字域处理代价很小。我看你的波形,信噪比应该不止20db这么一点,你是不是FFT没做对,你先用理想的波形做FFT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好像说得不太严谨,增益误差对信噪比是有影响,但可以矫正,一般会在后面的数字处理中矫正,或者在AD ...

好的 我下去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