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库中的反相器tran仿真不开trannoise时,时钟抖动看眼图为什么会出现两条

楼主(2025-04-20):
不开trannoise的情况下,不应该是非常理想的状态嘛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2025-10-29):
楼主清楚了吗,是什么原因,如果输入信号是给的理想时钟的话,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清楚了吗,是什么原因,如果输入信号是给的理想时钟的话,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啊 ...

还不知道原因,输入信号是理想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