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手算估计环形振荡器的频率?

楼主(2025-04-20):
射频新手最近在做毕设过程中要用到一个单端环形振荡器,书上说它的振荡频率是1/2Nτ 。但是在Cadence里要怎么才能得到CMOS反相器的导通电阻Ron和负载电容CL呢??

网友:
上管和下管的rdson可以单独看,CL一般都是下一级的Gate看进去的所有的电容之和

网友:
做一个spice monkey呗,知道大致趋势,直接用freq函数仿真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