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2R DAC设计的一点问题

楼主(2025-04-20):
新人自己做了个3bit R-2R dac用于验证,一共做了两个,开关分别用的是analog里的switch和tsmc N65的 nch和pch,为什么后面输出结果全是错的?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
一点点查吧,先看比较器输出对不对,再看开关是否正常,如果都没问题看电路连对没有,然后看输入信号对不对

网友:
你的运放接法有点问题吧,DAC的输出要么是电压要么是流入虚地的电流,你这样接的话电流通路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