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安装完,patch时sfk无法打开怎么办?

楼主(2025-04-20):
各位大神,patch的时候提示/.ocad/selfext/sfk: Permission denied ,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手动看了下sfk这个文件发现所属者是但我的用户名,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但强行把所属者改成root也没用。

网友A:
sfk权限问题?改75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fk权限问题?改755 ?

不对啊,好像不是权限问题,权限已经设置成了777,我把1patch拷贝到虚拟机里是可以patch的,会不会是系统问题,或者是因为这个sfk只能运行在虚拟机里,哎呀,疯了

网友B:
还有有个可能就是32bit的库不全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有个可能就是32bit的库不全导致的。

今天准备把能装的库装一遍再试试,不行只能换centos7.7 试试看,现在用的7.9,再不行我就没招了

网友B:
7.9是没有问题。另外你有1patch,直接调pubkey_verify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9是没有问题。另外你有1patch,直接调pubkey_verify就好了。

直接调pubkey_verify 是什么意思?我一运行1patch就自动调用sfk,然后就卡住了

网友B:
1patch解开后,有个隐藏目录,在隐藏目录里有pubkey_verify,直接用他patch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atch解开后,有个隐藏目录,在隐藏目录里有pubkey_verify,直接用他patch就可以了。 ...

我下载的patch 是个文件夹,里面没看到有pubkey_verify,大神能不能给我传一个,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