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数字码输出做FFT

楼主(2025-04-21):
请问讲ADC的数字码转换成模拟值进行FFT时候,需要考虑增益和失调误差吗?
我在用matlab仿真最简单的SAR ADC,如果有明显的增益误差时,ENOB就会很小。是不是在将数字值转为模拟值时,应该手动校正一下增益误差呢?还是说真实的ADC电路里面有其他措施?

网友A:
没有手动矫正这一说法,还有理想的ADC里怎么会有增益误差呢?你自己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手动矫正这一说法,还有理想的ADC里怎么会有增益误差呢?你自己加的? ...

是加了电容失配。那存在增益误差的时候,岂不是会很大影响SNR吗?不知您能否解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加了电容失配。那存在增益误差的时候,岂不是会很大影响SNR吗?不知您能否解答一下
...

增益误差是可以矫正的,如果你后端有数字处理程序可以在数字处理中矫正,不然就要在ADC中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误差是可以矫正的,如果你后端有数字处理程序可以在数字处理中矫正,不然就要在ADC中矫正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