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输出电压在外接电阻负载后电压降低如何解决?

楼主(2025-04-21):
如题,搭建的电荷泵在接容性负载或者浮空时可以生成9V的电压,但是如果连接一个由两个电阻串联形成的负载(采用电阻分压通过比较器与基准电压比较,判断是否达到指定的电压)时输出电压只在电源电压附近波动,这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啥解决办法呢?

网友:
输出阻抗太大,带不了多少负载。

楼主: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