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第一次设计BUCK中的软启动电路

楼主(2025-04-21):
设计了一个BUCK中的软启动电路,想问一下我仿真出来波形一点都不软,该怎么修正呢?

楼主:
启动过程如下:
软启动电路采用一个接成单位增益形式的两级运放,其正输入端电压通过 I1 电
流给电容 C2 充电产生。当 C2 端电压缓慢上升时,单位增益放大器的输出端也随着缓
慢上升,通过一个 RC滤波器产生 VSS 电压。当 VSS 电压上升到 0.8V 时,产生一个高
电平信号 VSS_1。 VSS_1 控制偏置电压 VB2,当 VSS_1 变为高电平时, VB2 变为低电平,
VSS 被拉高到 VDD,软启动过程结束。

网友:
C2和电流源的选择问题吗?It计算符合实际仿真情况吗?

网友(2025-08-11):
引用 楼主:
启动过程如下:
软启动电路采用一个接成单位增益形式的两级运放,其正输入端电压通过 I1 电
流给电容 C2 充 ...

原理没弄清楚吧,一是用的是迟滞比较器;二是启动结束VSS为什么会被拉到VDD,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