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_VIA间距不一致

楼主(2025-04-21):
1.在一个IO版图中,有些位置的VIA间距为最小0.09,有些位置的VIA间距为0.15,有些位置的VIA间距为0.36。
0.09 0.15 0.36之间也不是简单的倍数关系。
请问:版图中出现不同的VIA间距,这样设计的原因都有哪些?

网友A:
设计规则里面应该有说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规则里面应该有说明吧

是的。design rule :不同的电压,VIA间距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