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IC硬件PAD-IO设计仿真

楼主(2025-04-21):
前辈指点一下IIC的PAD-IO设计如何进行验证。最近在设计iic的硬件电路,sda在经过PAD进入从机的时候我设计了开漏电路,并且下拉的NMOS接了限流电阻(300多欧),在开漏的基础上并联了一个NMOS组成的ESD保护电路,sda在写的时候输入到  施密特触发器的栅极的sda信号我用了一个3.4k电阻进行整流滤波。经过  施密特电路之后输出sda信号。我能不能用100k的master来验证我的PAD设计是否合理?需要考虑sda和scl的各项指标吗?比如vih,vil,tsp,tr,tf,等等。还是仿真的时候sda经过PAD能把数据写进去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指标是咋考虑的?难不成让我根据寄生电容和上拉电阻算?

只考虑最基本的tr和tf以及高低电平维持时间,就可以收敛出在一定的负载电容下,I2C通讯所需要的驱动能力以及上拉电阻阻值;

先考虑负载电容和上拉电阻,寄生电容的影响一般不占主导地位。

网友A:
100K的master?普通I2C的总线上拉是几Kohm的,100K上ohm太弱了,根据通讯速度要求选择合适的总线上拉进行仿真。

需要考虑指标。

网友:
2.2k 到10K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K的master?普通I2C的总线上拉是几Kohm的,100K上ohm太弱了,根据通讯速度要求选择合适的总线上拉进行仿 ...

因为slave设计最大支持400k,然后用200k试了,上拉电阻用的4.7k,电压给的3.3v。结果是200k能写,但是100k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K的master?普通I2C的总线上拉是几Kohm的,100K上ohm太弱了,根据通讯速度要求选择合适的总线上拉进行仿 ...

这些指标是咋考虑的?难不成让我根据寄生电容和上拉电阻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K的master?普通I2C的总线上拉是几Kohm的,100K上ohm太弱了,根据通讯速度要求选择合适的总线上拉进行仿 ...

上拉电阻用的4.7k。master是10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考虑最基本的tr和tf以及高低电平维持时间,就可以收敛出在一定的负载电容下,I2C通讯所需要的驱动能力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考虑最基本的tr和tf以及高低电平维持时间,就可以收敛出在一定的负载电容下,I2C通讯所需要的驱动能力以 ...

我的验证思路是在跑仿真的时候将tr,tf按照手册的极限值设置,然后th,tl按照占空比50%设置.然后跑PAD的仿真。观察是否满足0.3,0.7和vih,vil指标。如果不满足通过修改NMOS的宽长比进行调整。直到满足指标为止。请问我这个思路是否开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验证思路是在跑仿真的时候将tr,tf按照手册的极限值设置,然后th,tl按照占空比50%设置.然后跑PAD的仿 ...

th和tl是高低电平的维持时间?
这个你要看I2C的协议要求,有写,要不然找颗大厂芯片的datasheet参考参考。

I2C一般是Open drain,高低电平维持时间天然就是不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验证思路是在跑仿真的时候将tr,tf按照手册的极限值设置,然后th,tl按照占空比50%设置.然后跑PAD的仿 ...

思路没问题,记得仿corner,确定负载电容,留一点裕度给后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和tl是高低电平的维持时间?
这个你要看I2C的协议要求,有写,要不然找颗大厂芯片的datasheet参考参考 ...

手册上给的是最小值T-high是1300ns,T-low最小是600ns。我觉得我master产生400Khz,50%占空比的理想scl可以进行验证。况且我从机设计的scl是30%高电平,70%低电平。您觉得如何。

楼主:
400Khz的scl频率的话,Cb最大是50pf。这时的tr是230ns,tf大概是20n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