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输入设计SR图像异常

楼主(2025-04-21):
请教一下各位佬,我采用的轨对轨输入,为什么得到的SR图像这么奇怪呢

网友A:
是不是运放输入正负号标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运放输入正负号标错了?

看了一下电路图里感觉没问题吧,vin+和vin-的位置

网友:
VIN-一端的支路经过了两次反相,应该是VI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