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PLL中CP模块的噪声时,在CP的输出接一个直流电压源,这种方法正确吗?

楼主(2025-04-21):
Cadence环境下PLL中CP模块(charge pump)的噪声时,通常在CP的输出接一个直流电压源,这种方法正确吗?
个人认为,本来CP输出端会因为时钟馈通等效应发生跳变的,现在人为加入一个直流电压源,那么CP输出电压就不会再发生跳变,而是一个稳定的直流值。这不就相当于破坏了CP输出端本应有的输出了吗?此时测试的噪声能正确吗?

虽然有这种疑问,但是Cadence给出的仿真方法又的确是再CP输出端外加一个直流电压源。感觉很疑惑,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的电荷泵的输出是电流而不是电压

网友:
电荷泵的输出是电流,输出电位是高阻,你不用一个VDC去给定电位的话,这个电路的状态都是不正确的

网友A:
我理解的是分析或仿真锁相环都是基于锁定状态下,在锁相环锁定后,CP输出端近似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是分析或仿真锁相环都是基于锁定状态下,在锁相环锁定后,CP输出端近似不变 ...

锁相环锁定后,CP输出电压的确是近似不变的。但是应该还存在一些跳变的(由于电荷注入或者时钟馈通等等),这些跳变会不会导致噪声呢?如果会的话,外加的直流电压不就把这些跳变给“抹掉”了吗?

网友B:
没问题,就是这么仿真的。想想CP的功能是什么?
也可以把LPF直接代入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就是这么仿真的。想想CP的功能是什么?
也可以把LPF直接代入仿真。 ...

您好lockheed123,我想CP关注的是电流,包括对LPF的充放电以及上下电流的匹配等等,所以对直流电压源不关心。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

关于带入LPF仿真的问题,我想确认一下,此时还需要直流电压源吗?我试了一下,如果去掉直流电压源,用一个iprobe来代替,仿真结果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lockheed123,我想CP关注的是电流,包括对LPF的充放电以及上下电流的匹配等等,所以对直流电压源不关 ...

带入LPF,就不需要直流电压源了。LPF就把CP的电流转成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相环锁定后,CP输出电压的确是近似不变的。但是应该还存在一些跳变的(由于电荷注入或者时钟馈通等等) ...

你说的都对  但是这样仿真的结果已经可以用作参考了  很多论文也是这样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入LPF,就不需要直流电压源了。LPF就把CP的电流转成电压了。

带入LPF后,仿真出来的output noise波形就变了,尤其是在低频的部分,波形先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呈现带通形状。随着频率的升高,output noise波形就跟不加LPF的时候是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