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源极跟随器输入buffer仿真问题

楼主(2025-04-21):
想做一个ADC的输入缓冲器buffer,带宽要求大于2GHz,增益约为1。跟着电路做了这个,但是,增益也达不到1dB,有SFDR只有20dB,有大佬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电源电压提高到1.8V,电流偏置管用1.8V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提高到1.8V,电流偏置管用1.8V管子

谢谢大佬,为啥用0.9V的管子不行嘛,我试试看

网友B:
这种结构不带增益的,楼主换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不带增益的,楼主换结构吧

我不用增益太大,就输入到AD里面能收到是我设定幅度的正弦波就可以,源极跟随器就可以了哇,能指点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