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的cdac,如何定义寄生二进制?

楼主(2025-04-21):
最近在画电容阵列,新手,查资料说每一位要保持二进制,那就要考虑寄生。问题是该把哪些部分的寄生算进去?假设上极板采样,那是看上下极板之间的CC就可以了吗,保证寄生CC的比是1 2 4 8 和电容值保持一致?还需要考虑其他cc或者c吗

网友:
同问,比如说MSB和MSB-1之间的寄生CC要考虑吗

网友:
CDAC的寄生电容需要考虑,寄生电容的存在会减少输入摆幅,降低SNR,恶化EN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