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MOS管的状态是未导通的但是还能将电压传递过去

楼主(2025-04-21):
电路里的PAD7是使能信号,大概有个5V左右的样子,V6就约4.5V的样子,但是仿出来U12上能有4.9V,就很奇怪,这个管子应该是属于没有导通的状态,但是为什么电压能传过去。大佬们救命!我想不明白。

网友:
我的猜想是,MOS管的栅极有电压,形成了导电沟道,电压传递,类似传输门

网友:
你的dc点并没有体现描述的问题,建议重新跑一下
PM8是n管source接地,vgs=0,U12=0
NM1是n管,vgs=4.5,vds=0,说明V6=4.5,PAD7=0

甚至NM418 vds=0,也是PAD7=0

网友:
你U12这个点只接GATE和电容嘛?
那你导不导通的都认为是高电平吧
因为GATE端认为不走电流相当于无穷大的电阻
U12相当于不开的NM1和一个无穷大的电阻串联分压的中间节点。
所以无法准确判断出比PAD5V低多少,出现4.9V也是合理的

网友:
U12上连的都是栅,基本相当于开路了,那肯定是接近5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