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前后仿真差别很大

楼主(2025-04-21):
设计了一个简单的两级运放,进行PEX仿真,提取no RC的情况下,前后仿真差别很大。询问并查阅资料,说是PEX option里面要加入LAYOUT CASE YES/SOURCE CASE YES。我在仿真中加了,但是结果仍不尽人意。拉出了几个节点电压,发现在NO RC的前后仿真下,节点电压相差很大(5V的电源电压下),而且差别较大的OUT,Vout2这两个节点与电容连接,这与电容会有关系吗。想请问遇到NO RC提取参数前后仿真差别较大,还可能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网友:
SOURCE CASE, LAYOUT CASE会影响LVS对比,对比通过,就说明跟这关系不大。但是如果是HSPICE仿真的话,默认不区分大小写,如果LAYOUT网表中有仅靠大小写区分的名字,确实会仿真不对,但不是靠这两个选项来解决。Spectre的话,默认区分大小写。

电容会影响频率响应,但是不会影响直流增益。如果同种两种颜色代表前后仿结果,那显然不是电容的影响。

如果PEX提取中嵌入的那个LVS过程也是连参数都匹配的,那么最有可能是LOD效应个WPE效应引起的。查查版图是不是包括fingers都是按照原理图来画的?没有原理图是m=2而版图是fingers=2这种情况吧?特别是,有没有多个MOS管共用一个DIFF的情况?

网友:
miller电容太小

网友:
你这是开环仿的吧,DC点都漂了,OUT的值差这么多

网友:
要跑闭环的,NO RC不会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