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问题请教

楼主(2025-04-21):
我用的3+3+6形式,低六位二进制码,高位就温度码,温度码单独测时偏差很小,比如低六位全1时位63ILSB,切换成第一个温度码理论位64ILSB,单个仿的时候也就差了几百分之1的ILSB,但整体仿的时候直接差了20%。实在是不知道问题出哪了

网友A:
译码器输出是不是有问题,全1输出时候开关有没有未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译码器输出是不是有问题,全1输出时候开关有没有未打开的

解决了,高位温度码我放进整体后再改开关宽长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