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全差分放大器设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4-21):
}B~CAAV{`X)UVYXSAS_`{FI.png $)K8O30F}C`HW_9}LMOY78C.png
我的电路图如上图所示,共模反馈部分参考文章中设计的,遇到问题就是我的电流流向与设计所考虑的完全不同,电流都被M19吸走了;还有就是我的放大器主体部分的管子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导致vds的差距太大,使放大管都不能饱和,想求助大师我该从哪方面入手调整。

网友A:
套筒那里出现问题,后边就跟着有问题。调一下vb2偏置管的尺寸试试,感觉像是偏置电压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筒那里出现问题,后边就跟着有问题。调一下vb2偏置管的尺寸试试,感觉像是偏置电压不合理。 ...

感谢回答,我尝试去调上面电路的偏置,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我换了一个简单的连续时间共模反馈的结构,可以将管子都调成饱和,是不是说明偏置没问题

1.目前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共模反馈部分电流的流向,是因为我套筒的偏置没做好,需要继续从偏置入手吗,有点困惑

2.还有一个问题我有点疑惑,做的连续时间共模反馈是直接仿真dc看饱和,还是像开关电容反馈一样需要进行tran仿真,选择稳定时刻看管子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