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25-04-21):
使用virtuoso用实验室服务器开了一个账号
然后采用的是vncserver控制
但是发现vncserver控制的桌面无法点击打开文档,设置,命令行等
相应的所有点击的操作都能在服务器主机连接显示器后看到
系统是redhat
请问有没有相关经验的大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不会是用的vnc的view only模式吧

网友:
应该是配置为only了,重新vncpasswd配置一下,不要使用only模式

楼主:
感谢几位的帮助,重新配置了vncserver端口还是有问题,然后viewonly也设置成了n,同样会出现问题如附件图

网友:
重新配置前,先删除旧的配置文件,,如果还不行,列下你的配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