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SAR ADC用VDD做VREF时怎么加decap

楼主(2025-04-21):
看资料说SAR ADC用LDO产生的VDD做VREF时需要加很大的decap,比如10bit精度,采样电容阵列总共1pF,那么decap需要1000pF,如下所示。

请教LDO输出加这么大的decap会对LDO里面运放环路的稳定性有影响吗?(这相当于在运放第二级输出挂一个大电容吧)
另外再请教一下,这种情况下LDO里运放的闭环GBW和ADC的输入信号频率或者采样频率应该是什么关系,比如ADC的Fin=1M、Fs=10M,那么LDO里运放的闭环GBW需要做到多大呢?

楼主:
求大佬指教

网友A:
主要看LDO芯片手册,负载电容大小影响环路稳定性和相应时间;
LDO指标主要看噪声和PSRR,10bit ADC,片外去偶电容主要用来稳压LDO的,
ADC自己的IR drop时间靠片内电容来滤波(应为芯片频上有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LDO芯片手册,负载电容大小影响环路稳定性和相应时间;
LDO指标主要看噪声和PSRR,10bit ADC,片外去 ...

多谢,这里LDO和SAR ADC都是在片上的